请教,CAD导入板框的问题。

楼主(2008-09-04):
将CAD图(2dline)转成板框时提示,有很多的shape.不知各位有什么好方法。一起分享一下。
遇到简单的自己画个,遇到复杂一点的板框,就很困难了 。因为板框是要一笔画完成的 ,这个也是CAD图有很多shape的原因。

网友:
cad 转的时候保留自己想要的 图形  不想要的 图形 通过层设置 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一定要是多段线,只存在一个图层里面

网友:
删除多余的,保留自己需要的,并且要将线的外框合并后存DXF文件,导入PADS才可以设置为板框。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原因一条要不是不到终点
要么不到终点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