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DIE焊盘

楼主(2008-09-05):
请各位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没听过!!!
知道的给我顶!

网友:
说的是钢网吗?

网友:
Die焊盘,就是Die Pad。我们能看到芯片的管脚,叫做PIN。
从PIN再往芯片内走,就是芯片的封装,芯片封装完了后面就是DIE PAD。
DIE Pad再往里走就是芯片的内核Core。在这里面才是0101的世界。

网友(2008-10-30):
howsi真高人也!

网友:
管脚延迟(pin delay)表示pin到DIE焊盘的延迟属性,通过分配pin_delay属性给元件实体或定义的pin。在对Diff Pair Phase Tolerance、Min/Maz Propogation Delay和Relative PropagationDelay进行DRC计算时要加入管脚延迟。
    但是管脚延迟的值如何取定呢?还是一般情况下该参数不必太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