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allegro15.2动态铜皮不自动形成void,并且过分的是还不报错

楼主(2008-09-05):
DRC开着
铜皮也是smooth。

铜皮对某个不同网络过孔居然不会形成void,并且还不报错,真是害人阿

网友:
有时候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试试做下DBDOCTOR,把靠近铜皮旁边的线或孔稍微移动一下,铜皮就自动VOID了

网友:
答复:

大多数时候DB也没用,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SETUP/DRAWING OPTIONS/SHAPE/SMOOTH/UP DATE TO SMOOTH

网友:
试着移动一些线,看会不会有用,另外确保你的软件有打过最新的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