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版主请进

楼主(2008-09-05):
小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在论坛上面下载了您发的MP4(RK系列)的Layout,但是想不通为什么走线可以走那么密,不是有个3W原则么?
2、我在画另外一块板的时候,遇到了数据线从模拟地上穿过的情形。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说可以用电桥连接数字地和模拟地,然后让数据线从桥上过,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3、在布板子(非高速)的时候,地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由于水平有限,让版主见笑了。

网友:
呃。。。。。指定专人回答,哈哈,路过。

楼主:
主要是因为板子是他画的,呵呵

网友:
    jimmy的版主公司白天不允许上网,我来代他解答一下:
    (1)3W原则是个理想的通用规则,在实际情况中,由于受布局密度、设计周期等因素制约,这个规则有时很难实现,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另外3W原则并不是特指某种情况,比如100MHz的信号用3W,那1GHz的信号可能就是4W或更多,相反,几十M的信号不遵循3W通常也不会有问题,所以设计时不能教条,生搬硬套。
(2)桥接是指理想的情况,通过外加回流通道避免跨分割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整平面分割区,让信号不跨分割区。另外跨分割区也不是绝对不允许,少量的跨分割区或低速情况下跨分割区是允许的。
(3)地的铜皮尽量保持完整,如果存在多层地铜皮,多打过孔连接起来。

楼主:
    谢谢版主,解释得很清楚。
手头上的板子,下午发出去了,我是用一块无网络的铜皮跨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然后跨区的数据线从它上面走过。

楼主:
    所谓桥,就是一片无网络只起连接作用的铜皮,跨在两地之间

网友:
    兄弟们太有才了,路过!

网友(2008-10-11):
    走过路过!支持一下!

网友:
    有时候.3W.还不如把它用地包起来.安全.

网友:
    是什么类板才有什么样的规则,规则是不断从失败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些规则只是对曾经发生过的事说的,是有条件的,当你的条件已超这些了,这些规则就不适应了,那你就得走一些尝试的路了,这些事有时得就通下..................

网友(2011-06-08):
回复 网友A:

因为你用地包起来,就不止3W了,当然效果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