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MM与MIL互相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最近遇到个问题,使用allegro在放置安装孔的时候需要设置成MM,但是布线的时候又需要采用MIL,所以就涉及到2个单位互相转换的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使用MM单位将安装孔放置好了,然后开始布线,但是布线到一定程度后,发现需要修改安装孔的位置,这个时候就需要转换为MM,防止好安装孔以后又要切换成MIL,问题出来了,比如以前布线的线宽是8mil,这么一转换后变成7.9了?而且规则什么的都变成有小数的这样了,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没?

网友:
    完美的办法就是一直坚持用英制设计。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里的第9条: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416-1-1.html

网友(2009-05-06):
    英制还是比较通用的吧,还是用英制的好了

网友(2009-08-13):
    有转换误差的,最好一直用一种单位,我一直用mil

网友(2010-01-03):
    频繁转换会有问题啊 才知道

网友:
    转换:Mil*0.0254=mm;mm/0.0254=Mil

网友(2010-04-13):
    最好不要這樣轉來轉去我有過這樣檔案出問題的經驗喔~只用MIL只有建元件可以用mm

网友A:
    1mm=39.37mil,LZ出现的误差我觉得是你在转换单位时,精确度设置的不够,一般用mm要精确到小时点后4位数,而用mil要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数

网友:
    1mm=39.37mil,LZ出现的误差我觉得是你在转换单位时,精确度设置的不够,一般用mm要精确到小时点后4位数,而 ...
引用 网友A:

    同意

网友:
    精度再大也会出问题。误差的存在。在一些比较敏感地地方。比如推挤得很紧地2根线。或者是距离很近地过孔。
只要你转换单位。就会DRC。

网友A(2011-04-16):
引用 网友A:
1mm=39.37mil,LZ出现的误差我觉得是你在转换单位时,精确度设置的不够,一般用mm要精确到小时点后4位数,而 ...

    同意

网友(2015-04-02):
    以前经常转换,也发现会有偏差,还以为是自己的问题,长见识了

网友:
可以临时另存一版本,改成mm单位,放置好安装孔后将单位切换回来,得到安装孔的mil单位坐标,在现在的版本上通过输入坐标的方式将安装孔精确放置

网友:
用mil精度选择2位,用MM精度选择4位,这样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单板设计时单位不要随便转换,这样会引起误差的钻孔的大小,器件的位置都会有偏移,因此要按照一个单位设计,一般就是mil,两位精度就行。

网友(2015-06-08):
但是在画封装的时候有时候会使用MM,这是放置的元件就怎么都不能对齐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都没太在意,以为不会有误差8 Y7 Y# N2 L$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