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中怎么编辑板框,比如给上面开个缺口,画板框时是长方形的

楼主(2008-09-05):
EXP中怎么编辑板框,比如给上面开个缺口,挖个孔,画板框时是长方形的,  怎么编辑呢?我没找到工具,是不是一定要重画一个呢?

网友:
是 的 在 mentor里 无 法 对 板 框 进 行 你 说 的 这 些 复 杂 设 计  用  autocad吧 弄 好 了 倒 到 mentor里  很 方 便  的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

网友:
也可以编辑板框呀,在Draw mode,和编辑铜皮差不多的,孔或者是缺口,改成直角一点点的倒角就可以了,如果比较复杂的板框就不要这样了,太麻烦,就按二楼说的那样做最省事了。

网友:
板框是可以直接编辑的,包括直线和圆弧,如果中间要挖孔,可以加contour.

网友(2009-04-23):
楼上正解

网友:
以上回复均是错误的,正解是:单击直线,会在中间部分看到一个小黑点,再点小黑点,如果出现黄点表示可以拉之,此时直线会变成两段,照此方法可以将直线拉成无数段,然后就可以做成各种缺口。

网友A:
你也可以直接通过设置端点的坐标来画出你想要的板框。

网友(2011-10-25):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直接通过设置端点的坐标来画出你想要的板框。

打开边框的坐标表,修改不了啊?

网友B:
如图 是原始板框

如果想修改,可以用其他图层画出需切除或添加的部分,需要使用闭合线。

如果是切除,先选中板框的红线,然后鼠标点一下上面的-号,再点击需切除的蓝色线。

结束。

另 所有闭合的线框,平面均可以用这种方法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 是原始板框

如果想修改,可以用其他图层画出需切除或添加的部分,需要使用闭合线。

好方法

网友C:
mentor的合并和分割功能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entor的合并和分割功能是非常好用的

这个功能是和zuken学的。
记得2002里面没有。
zuken的软件2001年的时候这个功能就已经经常应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是和zuken学的。
记得2002里面没有。
zuken的软件2001年的时候这个功能就已经经常应用了。

看来zuken有很多不错的功能啊!但是cr5000 v12怎么才能推挤铜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