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器件下面需要设置隔离区或挖空呢?

楼主(2008-09-05):
什么样的器件下面需要设置隔离区或挖空呢?什么样的器件下面需要设置隔离区或挖空呢?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谈谈,好吗? 多谢谢!!!

网友:
说一个,网口变压器,下面所有层都挖空,内层禁止过线,可以避免外部干扰耦合到电源地。
楼下继续。。

网友:
还有一些CONNECT 和Jack也是需要下方挖空的,当然走线也尽量避免...

网友:
曾看到过继电器也挖空过,可能是为了防止爬电的。。。

网友:
RF设计中Antenna或者antenna pad下面都要净空,否则会影响天线的灵敏度。

网友:
在一些强电弱电隔离的光耦下面也是挖空或隔离的。比如变频器的IGBT驱动部分。

网友:
还有一些电感 好像也见过

网友A:
前辈们教育我说:
是否挖空要看电路设计方面的要求,再结合具体的板子叠层结构来执行。
1. RF的TX/RX线下和相应的RF滤波器下(具体要参考RF阻抗设计和阻抗匹配的要求执行);
2. 高频晶振及其相应的走线下。

个人认为,挖空主要是改变阻抗控制线到相应的参考层距离来得到想要的阻抗值。所以,其参考层对应的区域内尽量不要走线。
一个是保证参考面的完整性;
另一个是防止其他走线上的信号对他形成干扰。

希望一直接受教育。。。

网友:
对了,还有前面斑竹说的antenna(RF swith), antenna pad下。另外,我觉得,T_line下也有要挖空的情况。

网友(2008-10-07):
引用 网友A:
前辈们教育我说:
是否挖空要看电路设计方面的要求,再结合具体的板子叠层结构来执行。
1. RF的TX/RX线下和相应的RF滤波器下(具体要参考RF阻抗设计和阻抗匹配的要求执行);
2. 高频晶振及其相应的走线下。

个 ...

甚好。赞一个~~

网友:
高频的数字接收部分,也需要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