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孔阻焊开窗

楼主(2008-09-05):
我发了个文件给工厂,但他们说我的过孔都是开窗的.问我要不要开,
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能否告诉我在protel99里面怎么设置啊
要他不开窗!
谢谢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cfqz11234 at 2008-9-5 11:26
我发了个文件给工厂,但他们说我的过孔都是开窗的.问我要不要开,
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能否告诉我在PROTEL99里面怎么设置啊
要他不开窗!
谢谢

就是你的过孔是不是开天窗露出来?
为防止短路,还是不要开了!
见我空间里面的文章:
Protel下修改Solder&Paste Mask的方法

网友:
我们的过孔一般是塞孔处理,所以不要开窗,可以设置SOLDER MASK的OVERRIDE为负的焊盘直径,比如焊盘直径为0.8MM,可以设置SOLDER MASK的OVERRIDE为-0.8mm.

网友(2011-05-19):
Tenting键设置  勾选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