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出ARTWORK又发生错误~急

楼主(2008-09-05):
这次出ARTWORK的时候好像发生了光绘机的错误~~请教大家怎么解决?

网友:
MS是格式设置问题
板子是公制的
光绘设置是英制

楼主: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刚才发错了,应该是这个错误信息。

尺寸我都核对过了,应该不是公英制转换的问题

楼主:
而且每次打开软件都会显示这个ERROR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

网友:
    在Manufacturing--Photoplot层用Rect画一个大框,把你的板子框起来,再出Gerber即可。

楼主:
    参照楼上的提示操作以后,又报出以下错误信息:
    Can't open parameter file ... using default values

    感觉我设置的光绘机参数不能被应用一样~~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照楼上的提示操作以后,又报出以下错误信息:
    Can't open parameter file ... using default values

感觉我设置的光绘机参数不能被应用一样~~怎么办?
    把文件传上来看看。

楼主:
    兄弟们~我找到问题了~是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把ALLEGRO的配置文件修改了,所以发生了不能生成ARTWORK的错误,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ALLEGRO时对于杀毒软件选择的经验。建议大家仅使用卡巴斯基比较理想,我原本是卡巴和360一起用的。
    当然360也是我很喜欢的辅助杀毒软件,他很好;只是面对ALLEGRO他今天确实给我带来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