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多引脚元件原理图画法

楼主(2008-09-05):
小弟现在要画一个有1000多个引脚的元件,应该需要分成几个小块来画。原来在protel中只要标成U1-1,U1-2,...U1-N就行了,不知道在Design Entry CIS中怎么样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现在要画一个有1000多个引脚的元件,应该需要分成几个小块来画。原来在PROTEL中只要标成U1-1,U1-2,...U1-N就行了,不知道在Design Entry CIS中怎么样才行呢?

如果你会创建普通元件,那么这种多分部的元件就不难办了
如图,在红色框内填写数字就行了, 5 就代表5个分部

书本上也可找到相关内容

楼主:
明白了,谢谢版主

网友(2008-12-30):
版主真热心,非常感谢!!!!

网友:
用 "New Part From Spreadsheet"

网友(2010-05-06):
最好多引脚用电子表格来做元件封装

网友(2010-07-27):
在ORCAD中如何使用电子表格做多引脚元件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