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kill牛牛们,关于skill程序与C程序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cadence里面,通过skill程序得到了元件的数据(存入文件),然后想让这个skill程序发一个消息给另外运行的c程序,让c程序来读取这些数据,能实现吗?如何实现?(简单描述一下过程就行)
请各位指点,谢谢了!!

网友:
好高深的问题

网友:
通过SKILL IPC系列函数可以实现进程间通信,以下为摘录的一个例子,包含C语言源码与对应的SKILL源码。
以下C代码编译成upper.exe.
#include <stdio.h>
#define bufflen 4096
main()
{
char buff[bufflen];
while (1) {
gets(buff);
{   int i;
for(i=0; i < strlen(buff); i++)
buff = toupper(buff);
}
printf(buff);
fflush(stdio);
}
}

以下为SKILL代码
cid = ipcBeginProcess( "upper.exe" )
ipcWriteProcess( cid "hello\n" )
x = ipcReadProcess( cid 20 )
when(x printf(" New string : %s", x ))
ipcKillProcess( cid )

楼主:
谢谢斑竹,这个例子我也看到过。如果我想跟COM组件通信是否也类似?
还有我想请教窗口、对话框开发,鼠标选取函数这些资料哪有?这方面的资料好像不多

网友(2012-12-21):
    还支持这功能,长见识。

网友(2019-06-25):
    用IPC打头的方法,专门是用来实现和其他语言通信的,具体例子可以看帮助文件和自带的例子文件,写得还是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