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问题

楼主(2008-09-05):
orcad画图时,有的元器件电源pin是隐藏的,比如4066,在属性里把power visible选项钩上,出来GND 7,但是并没有出现连线的那个小方框,如果生成PCB pin7会自动接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ORCAD画图时,有的元器件电源pin是隐藏的,比如4066,在属性里把power visible选项钩上,出来GND 7,但是并没有出现连线的那个小方框,如果生成PCB pin7会自动接地吗

不会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