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PROTEL99SE快捷键问题??

楼主(2008-09-05):
1、protel99SE中层切换是那个键!如我想把一个元件(在顶层)按那个键可以把它切换到底层去!
pads  选中某一个元件后 CTRL+F 键就切到底层去了!!

  2、在笔记本上用PROTEL99SE要按那个键走线才可以过孔!我按“-”或“+”键没用!

                            头痛!!!!

网友:
1.左键点住要层切换的器件按L,可换到底层;
2.布线时按*可过孔换层,同时转中间滚轮可在层间换,如1到3或4或5等,,时间长没用了,这个记的不是很准,你试试

网友:
LS说的没错,第一个我还不知道呢,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