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层分割问题

楼主(2008-09-05):
板子内层用Anti Etch (All)分割,但出GERBER时有警告,如下:
WARNING: No Photoplot Outline was found,
negative shape outline will be determined by Board Outline.

在CAM350里也报错,且内层的铜都跑到板框外了,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内层用Anti Etch (All)分割,但出GERBER时有警告,如下:
WARNING: No Photoplot Outline was found,
negative shape outline will be determined by Board Outline.

在CAM350里也报错,且内层的铜都跑到板框外 ...

GerberX600?

网友:
Photoplot Outline
Board Outline
都设好了吗?按道理说Photoplot Outline 不设也不影响的,但还是推荐设一下

内层负片铜,在CAM中的显示效果,如果有Photoplot Outline 的话,就和Photoplot Outline 一样大,如果没有的话,就和Board Outline一样大

既然报错了,就设一下Photoplot Outline 试试

网友A:
Anti Etch (All)

为什么是 ALL ?应该是被分割的当前LAYE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i Etch (All)

为什么是 ALL ?应该是被分割的当前LAYER吧。

好像这个没多在关系,我的内层分割外型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