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不能正常扇出!!!!

楼主(2008-09-05):
执行route-fanout by pick命令时,出现以下警告!
请教各位兄弟,到底如何解决?
我用的是allegro15.5.1的软件

网友:
    好像是版本问题,能否把文件发上来瞧瞧?

网友:
    查看一下specctra.log内容。

楼主:
    感谢allen和deargds!
    因为是公司新的产品,不太方便把brd发出来,但应该不是job的问题,因为其他的设计扇出没有这个问题。下面是viewlog的内容

楼主:
    问题已解决,加大板子的面积就ok了!
    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
    查看ERROR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