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orcad中grid怎么设置啊

楼主(2008-09-05):
请问在orcad中grid怎么设置啊,想设小一点

网友A:
在options的Design Template里的Grid Reference设置

如图

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options的Design Template里的Grid Reference设置

错了
是在options的preferences
改成10就变小了,不过不好看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版主偏心呵呵,都给MM加分,不给我加呵呵,我刚学,更应该鼓励鼓励呵呵

网友:
明白了  原来还以为不可以调呢  谢啦

网友:
我很赞同,不过直接pin to pin最好,不要再去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