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焊盘

楼主(2008-09-05):
请问下,热焊盘和其他焊盘有什么区别,有什么那为大虾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主要是焊接工艺决定的焊盘与铜皮的连接方式不同,

网友:
热焊盘是为了避免在元件焊接过程中,大面积铜皮散热太快引起的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