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等长线设置又出问题了

楼主(2008-09-05):
我用的是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设置等长的方法,有如下问题请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答复:

才比基准长0.03%,所有的线比基准长或者短0.8%都符合要求!

网友:
你看下出问题的那根线后面的延时是0.3441,比目标要大
建议你在Delat不选 ns,选择 mils

楼主:
谢谢二楼和三楼的回答

三楼的意思我明白了,我设置成NS就看延时就可以了。再请教一下三楼:为什么我画的这些线的类型都一样,为什么时延和长度不成正比呢?一般情况下花等长线设置成MIL比长度么?问题可能比较简单,勿见笑!

网友:
延时和长度是成正比的,要看看你那根线上是否有更多的过孔。
我习惯用MIL比长度来做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