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xp2004的设计急急急

楼主(2008-09-05):
大家好!

     我是新手.我在学习dxp2004设计原理图时老是无法编译,不能倒到PCB设计,出现"Signal PinSignal_c1_1[0]has no driver"......当鼠标放到导线(wire)时出现"Signals with no driver".

    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另 我倒了一个教程中的原理图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如不是商业秘密,附件上来看看...

网友:
这条提示信息是在告诉你,对于一些特定的信号输入引脚需要连接网络.你可以在Project Option中的Complier制表符下,改变相关的出错级别就可以不在提示这个信息.

不过最好不要这么做

楼主:
原理图怎么复制呀,按平常复制时,没有错误的提醒!

楼主:
解决了

我解决了,谢谢大家!,原因是我只是打开原理图,应该是先打开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