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焊盘的方式

楼主(2008-09-05):
请问下,在对TOP或BOT面铺地时,与GND的焊盘成十字形连接,怎样设置呀?如图,应该是这样设置的呀,但是铺地后是与GND整个连在了一起.请帮忙?

网友:
还有这项不能选

网友:
Pad Shape 里有四个选项全部设置成Orthogonal 就能得到你想要的效果,不过建议你仔细研究一下每一项的意思。

网友:
学习啦
 有没有关于这样的帖子呢

网友A:
弱弱的问下 2#的小石在哪里可调出flood&hatch options这个菜单,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我怎么找不到这个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 2#的小石在哪里可调出flood&hatch options这个菜单,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我怎么找不到这个项呢

选择铺铜外形,点属性对话匡里面的OPTIONS就可以了,偶也是刚学滴

楼主:
谢谢版主,已经知道了,但为什么要这样,Pad Shape的各项是什么意思?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2013-07-08):
圆形,正方形,长方形,椭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