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我出了ARTWORK文档以后发现部分有钻孔的焊盘没有隔离

楼主(2008-09-05):
请教大家~我出了ARTWORK文档以后发现部分有钻孔的焊盘没有隔离,和铜箔连起来了。我用的是正片,出问题的焊盘都没有做热风焊盘,请问大家如何解决?
是不是正片也要求热风焊盘?

网友:
焊盘的热风焊盘针对负片,没有隔离的是不是和铜箔是一个NET?
正片可以通过设置SHPAE的ThermalRelief属性,或者通过针对单PIN设置DYN_THERMAL_CON_TYPE属性来实现。

楼主:
dearqds兄你好,NET属性肯定没有问题了,而且DRC都没有问题,就是出了ARTWORK以后,GERBER文件上应该隔离的焊盘却和不是一个NET的铜箔连在一起了。

楼主:
我用的是动态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