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多人同时画电路板

楼主(2008-09-06):
哪位高手指点下如何在allegro中多人同时画板子?
我知道用sub-draw可以在布局确定的情况下多人同时画线,但是我想几个人同时布局布线,用SUB-drawing的时候,
如果选择走线和器件,那么在import这个sub-drawing的时候就会乱套啊。。。

网友:
这也是我想问滴。

网友A:
Allegro Partition并行设计指南!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89

网友:
15.5版本以上就可以几个人同时布线了。
在PLACE中,分成几个部分。

楼主:
感谢

好的,感谢各位。

网友A:
ALLEGRO版本是多少?
还有以下选项有没有勾上

楼主:
15.5版

我的15.5版本的,选择620的那个可以有这个功能。
但是多人画了之后,出了点小问题,大家帮我看看。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10569&extra=page%3D1&frombbs=1

网友:
我用的也是15.5,开始的时候也是没有,以为是与系统冲突的原因,后来看来软件自带的HELP后才知道,原来自己用的一直是Edit 610,实际上这个功能只在620和230中有

网友B(2008-10-22):
合并后的板子 怎么把划分区域的线给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并后的板子 怎么把划分区域的线给去掉

在Place→Design Partition→Workflow Manager中,选择你所分的那个分图,选好后,点Delet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高手指点下如何在allegro中多人同时画板子?
我知道用sub-draw可以在布局确定的情况下多人同时画线,但是我想几个人同时布局布线,用SUB-drawing的时候,
如果选择走线和器件,那么在import这个sub-drawing的时 ...

用SUB-drawing的时候,选择好走线和器件后,在Command > 栏里输入x 0 0,这样是保证你选取时是以原点选取 的,在import这个sub-drawing时在输入x0 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此功能只能同时布线用,如果多人同时布局+布线似乎即使坐标定好了也是不行的。而Place→Design Partition功能却可以。

网友:
可以的,如果你这部分的零件要place要其他部分则不行,权限有限制,除非你是主档

网友C:
    用最简单的3个功能,export/import subdrawing, placement和script replay,在13.6就可以实现多人运作同一个设计了.

网友:
    620版本可以TEAM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版本是多少?
    还有以下选项有没有勾上

我的是这样的:(

没有那个选项啊?请问是怎么回事?
    另外说610,620那个版本号是怎么查的?

网友(2008-11-26):
    LS的你可能安装的时候漏了什么的??

网友(2009-04-06):
    610和620有什么区别?

网友D:
    用最简单的3个功能,export/import subdrawing, placement和script replay,在13.6就可以实现多人运作同一个设计了.
引用 网友C:

这里就可以点击创建啊

网友:
    嘿嘿,我就用PARTION功能TEAM一起LAY过板子,效率还真高~!

网友(2010-07-27):
    niu 牛人啊    ..羡慕

网友:
    知识聚会人气,创造奇迹

网友:
    呵呵,还是mentor expedition的联网协同布线功能方便,通过联网多人可以同时对一块板子进行布线操作,实时显示布线过程,有问题可以即时解决。 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Xtreme.part01.rar (1 MB, 下载次数: 43) Xtreme.part06.rar (1 MB, 下载次数: 35) Xtreme.part02.rar (1 MB, 下载次数: 36) Xtreme.part03.rar (1 MB, 下载次数: 36) Xtreme.part04.rar (1 MB, 下载次数: 35) Xtreme.part05.rar (1 MB, 下载次数: 36) Xtreme.part07.rar (1 MB, 下载次数: 41) Xtreme.part08.rar (1 MB, 下载次数: 33) Xtreme.part09.rar (1 MB, 下载次数: 35) Xtreme.part10.rar (1 MB, 下载次数: 35)

网友(2012-01-13):
    两个方法都很好用  各有各的优缺点。。

网友(2012-06-19):
    如何把partition的创建人master属性删掉呢

网友:
    学习了,自己再研究研究

网友(2013-08-27):
引用 网友A:
Allegro Partition并行设计指南!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89

链接打不开啊,,,无法显示该页。。。版主帮帮忙,小弟想学一下partition协同设计和sub-drawing 的使用

网友(2013-10-31):
引用 网友D:
这里就可以点击创建啊

点了这个功能,具体该咋分呢?

网友E(2015-01-15):
引用 网友C:
用最简单的3个功能,export/import subdrawing, placement和script replay,在13.6就可以实现多人运作同一个 ...

版主,您好。请教一个问题,allegro版本16.6subdrawing功能:import--subdrawing 报错,无法导入
export--subdrawing 导出过孔和线都可以,allegro不关闭的前提下,导出后再导入可以使用,x 0 0  原点设置都是没有问题的!

软件关闭后,再次打开  standard.clp文件就导入报错,错误信息如下:

*WARNING* (reader): illegal character '\24' ignored at line 1 of file F:/11/see1/standard.clp
*WARNING* (reader): illegal character '#' ignored at line 1 of file F:/11/see1/standard.clp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at line 1 column 5 in f
ile F:/11/see1/standard.clp

给软件更新补丁,也没解决,放在根目录下都不行!  换了一台电脑allegro16.5的也不行
  不知 有没碰到类似的问题,也请帮我分析下,存在哪里的问题,
  我想实现多人分工合作绘制PCB!    劳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您好。请教一个问题,allegro版本16.6subdrawing功能:import--subdrawing 报错,无法导入
export ...

已解决,是公司的加密软件在作怪,,。。纠结一两天!!

网友(2015-03-18):
    allegro很强大啊

网友:
    首先Allegro软件不能多人同时画,只能是先分为几个模块设计,然后在把分版本合并到主版本里,这样实现多人协作,不知道楼主说的同时画是不是我说的多人协作的意思。

网友:
    16.3 里面怎么没有Place→Design Partition这个功能????

网友(2017-05-01):
    最新版本17.2支持同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