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滴

楼主(2008-09-06):
为什么我的泪滴添加完之后,有些地方有显示,而其他地方就没有呢?像一个LQFP128的IC,它的每个管脚连线后都没有泪滴。

网友:
有的,只是不大好看出来可能,你ICpin的宽度多少?没猜错应该不大于0.27mm/10.6mil,而走线宽度假如大于6mil,那么泪珠就不明显了有还是有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走线时没走好,比如在焊盘内部多点了一下,那么泪珠就被“埋没”在焊盘里的,是看不出来的。
还一种可能是你焊盘做得很长,泪珠也可能被埋没在焊盘里

楼主:
没错,的确在那个范围之内,我IC的宽度是0.2mm,长度是1.5mm,那我怎么样才能更好得看到泪滴呢?

网友:
Change parameter and try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