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mark点加到板中?

楼主(2008-09-06):
直接把它的package添加进来,会造成板图和原理图元器件和网表比较不一致。
大家都怎么做呢?

网友:
在线路里加进来。

楼主:
原理图加?

有没别的办法?

网友:
直接把它的package添加进来

网友:
在处理CAM文件时添加也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加PACKAGE就行了
比较不一致有什么关系?有些比较错误是可以无视的,我们设计者清楚就可以了
如果怕不一致只有在原理图上加了。

网友A:
最好原理图上加,因为可能你以后在改版的时候,网络表改变了,可能重新导入会把不在网络表中的器件踢出掉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2009-02-18):
不是直接在封装里加吗,在原理图上如何加,请高手们解释

网友:
没弄过
偶想 像加测试点那样,换个封装,整个空网络,这样行的吗?

网友:
也就是说,在原理图上画上个圆,但是要求是空网络.在PCB封装库里做个就可以了,可是,MARK点的PCB封装是怎样的呢?

网友:
RARK点是个焊盘还是一个封装呢?

网友:
MARK点是个焊盘还是一个封装呢?

网友:
在做封装的时候,把MARK的焊盘掉出来,存成一个封装就行,理论上按照你们的描述,它属于一个封装

网友:
哦,这样的啊,谢谢哈.

网友:
刚做了个.可是在原理图中无法加上网络啊.我是新人,有没具体的制作方法,谢谢.

网友:
不用加上网络

网友:
版主說的不錯,我貼個圖給大家看看.
引用 网友B:

把它留空PIN就可以
不需加網絡

网友(2009-03-20):
把mark点做出machanical part,你要怎么加都可以。

网友(2011-04-11):
当然是一个封装了  是一个焊盘的封装 就是如此的简单明了

网友(2011-06-11):
做一个封装,放在你的库里,再从库里拿出来

网友:
一个元件啊,和螺钉孔一样放置。

网友:
MARK点 ,我在原理图上用过,但mark是machanical part,导入器件时说找不到封装,无PSM文件,mark点只有BSM文件,改怎么办?虽然可以点machanical part随意添加,但又和原理图不符

网友:
直接制作一个机械孔,添加的时候直接选择机械孔就可以了

网友:
做原理图和PCB文件中都加就不会出错,只是出BOM的时候不出就可以了!

网友(2012-02-04):
郁闷啊啊啊啊

网友:
当做一个器件加到原理图

网友:
新手进群37644957

网友:
我是把MARK点作成机械定位孔(一个是通孔,另一个只是表面一个焊点),这样检查也不会也有问题。想放多少个都没有问题。

网友:
mark最少加两个点,在对角线上,距离两边距离不小于5MM,mark点最小不能小于0.5MM

网友:
可以直接做成机械定位孔添加进来 去掉丝印

网友(2015-01-08):
我也是新手,我把mark点做成了一个封装然后把他的.pad文件、.psm文件和.dra文件都放到cadence自带的库里了,然后直接在手动放置元器件的placement list里的package symble里就能进行调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原理图上加,因为可能你以后在改版的时候,网络表改变了,可能重新导入会把不在网络表中的器件踢出掉

allegro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吧?pads导入的时候确实需要将MARK点在导入文件中先删除后再导入,不然会丢失。

网友:
在原理图里面加一个器件,然后做一个pcb封装,然后直接放到板内就可以,如果不想在原理图里面加,可以直接做个器件放到板内,比较不一致可以无视。任何东西只要加到板内都是以一个器件存在的,虽然他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器件呵呵,只是一个小的亮铜区。

网友(2016-02-22):
    最好是原理图加

网友(2017-10-31):
    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