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0 stroke editor 不能用

楼主(2008-09-07):
allegro 16.0 stroke editor 突然不能用了,不会弹出stroke editor窗口,一点反应都没有。之前编辑的stroke还能用. 各位有没有类似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先谢过了!

网友:
stroke editor是什么?是pcb editor吗?

楼主:
stroke editor是定义鼠标画各种形状代表不同的命令的工具

网友:
哦,不太用这个功能,不过我的可以用啊
16.0经常不稳定,16.01就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