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原理图元器件的问题

楼主(2008-09-07):
请问我做的4脚怎么才能紧挨着器件

网友:
改一下gird,把值改小,把4脚对齐以后,然后再改回来。。。

网友:
或者不要勾选pointer snap to gird,那样线就不会放在格点上了

网友:
脚怎么才能紧挨着器件

脚怎么才能紧挨着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上的字不清楚
1>.引脚4改成zero length------引脚必须在格点上
2>.添加非电性线---可以不在格点上

网友:
2>.添加非电性线---可以不在格点上
正确做法。

网友:
不要勾选pointer snap to gird,那样线就不会放在格点上了

楼主:
thanks

thanks 可是我没勾选pointer snap to gird 还是 不 行阿 就设置pointer snap to gird就 可以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添加的 是 dot 这么作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