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Zuken CR5000 轉到 Protel 或 PADS 格式?

楼主(2008-09-08):
請教有誰懂如何把Zuken CR5000 的文件 轉成 protelpads 格式?

网友(2008-11-18):
应该可以
ZUKEN输出odb+格式,然后在odb+阅读器(valor)中输出pads

网友(2016-04-17):
zuken cr5000软件输出为其它格式文件好像比较困难

网友(2016-09-06):
导出gerber文件,在CAM350中导入gbr后,然后输出DXF格式即可在PROTEL中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