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网络GND却为何不直接连接?

楼主(2008-09-08):
如下图所示,圆形处为一电源connector +12V(两PIN为+12V,另两PIN则为GND是白色),方框处为一MOS管(TO252), 打了8个via的地方就是其接GND的PIN,  这两处的GND都是直通到第三层GND层再连成一块的,那么为何在如图所示的TOP层不铺一块大shape直接连起来呢?

网友:
从ESD方面考虑,如果直接铺起来,MOS比较容易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