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网络走线问题?

楼主(2008-09-08):
请教!

          在pads中,如何在两个过孔(同一网络名)之间底层走一根线顶层也走一根线。在那里设置多谢!

                       文字表达可能不清楚!请看如附草图!!!

网友A:
都用走线的方式pads里是绝对不允许的
如果非得这么弄建议lz用一层用走线方式连接,另一层用铜皮方式连接

网友:
都用走线的方式pads里是绝对允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用走线的方式pads里是绝对不允许的
如果非得这么弄建议lz用一层用走线方式连接,另一层用铜皮方式连接

可以,在一个过孔上点右键,弹出菜单里有个Route Loop这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一个过孔上点右键,弹出菜单里有个Route Loop这个就行了

支持這种方法.在router/option/routing里設定了可是所有的都設成這樣了.
而這种做法就只是針對個別的,比如電源及地信號加強加寬用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喜欢这里的交流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