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怎樣在LAYOUT中修改元件名稱?

楼主(2008-09-08):
在建DECAL時,有將類型設為CON ,但是,實際用到時,因為習慣的原因.不可能所有的連接器都以J開頭,有些比如USB類接口,便要以"USB?"的形式出現.這樣的話,在LAYOUT中是否可以將J1改為"USB1"呢?
希望高人指點.謝謝.

楼主:
先謝謝了,能回貼的高人....

网友:
如附檔三步.

楼主:
哦,原來是這樣....
謝謝.
另外,如果方便的話,還想請教一下.
是不是在PADS里畫板只能有原理圖才可以,這樣我覺得很不方便啊.
在PROTEL中NET是可以單獨編輯並導入的.....

网友:
应该也可以,因为其实都是文本文件.

楼主:
是的,是可以的.朋友已經指點

如下所示:

原始短消息: 如果方便的話,還想請教一下.引用:
謝謝.
另外,如果方便的話,還想請教一下.
是不是在PADS里畫板只能有原理圖才可以,這樣我覺得很不方便啊.
在PROTEL中NET是可以單獨編輯並導入的.....

可以~還是在Layout的ECO模式下.我回复的第一張圖片.
然后會出 現ECO工具列,可以添加元件及加連線等.
可以跟Protel一樣直接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