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中如何去掉未连接的内层焊盘,谢谢

楼主(2008-09-08):
如题

网友A:
tool\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不是这个意思,是想去掉内层不用的焊盘。
在铜皮层,去掉内层焊盘,可以增加铜的面积。

如何去掉呢?

网友B:
manufacture---artwork---film control----勾选suppress unconnected pads.
我记得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nufacture---artwork---film control----勾选suppress unconnected pads.
我记得是这个吧

我记得也是这个
不过我选择了之后,显示了一下生成的gerber,感觉和没有选择的时候,铜皮的void并没有变小,很奇怪。

另外,难道只有在生成gerber的时候,才能做这个选择吗?这样不能在生成铜皮的时候及时看到效果
如果想生成铜皮的时候,就看到去掉焊盘的铜皮效果,该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们这样做可以吗???我觉得还是要像我所说的那样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也是这个
不过我选择了之后,显示了一下生成的gerber,感觉和没有选择的时候,铜皮的void并没有变小,很奇怪。

另外,难道只有在生成gerber的时候,才能做这个选择吗?这样不能在生成铜皮的时候及时看到 ...

有没有人来解答一下?这个功能在pads里面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基本功能。

网友D:
去掉这个好像和增加铜的面积没有关系的吧,厂家的隔离环不是指焊盘边到铜皮的面积,而是指孔壁到铜皮的面积,去掉的话会影响机械性能,还是不要去的好!当然,如果是射频级的,大于1GHz的信号,可以这么做,增强EM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这个好像和增加铜的面积没有关系的吧,厂家的隔离环不是指焊盘边到铜皮的面积,而是指孔壁到铜皮的面积,去掉的话会影响机械性能,还是不要去的好!当然,如果是射频级的,大于1GHz的信号,可以这么做,增强EMC

不知道厂家的隔离环是一个什么概念。
总之,void是根据过孔有没有焊盘而改变大小的。

这是我的目的,不知道在allegro有没有办法实现。

网友B:
allegro里面应该只是在处理gerber的时候,不制作内层的焊盘,但是跟周围的铜箔void的大小没有关系,如果希望铜皮的void变小,就要修改器件库里面内层的焊盘了。有点危险系数,个人并不建议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里面应该只是在处理gerber的时候,不制作内层的焊盘,但是跟周围的铜箔void的大小没有关系,如果希望铜皮的void变小,就要修改器件库里面内层的焊盘了。有点危险系数,个人并不建议这么做。

allegro在一些方面真不是一般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