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快速生成元件封装的软件FPM

楼主(2008-09-08):
传上allegro生成元件封装的软件FPM最新版,有谁用过,交流一下!是否选择所要的型号,一起批量生成所有元件封装,最后怎么导入到你的 .brd 文件呢? 谢谢

网友:
    用过,做的来的封装比较怪异,不过还是用的蛮舒服的

    用过,做的来的封装比较怪异,不过还是用的蛮舒服的用过,做的来的封装比较怪异,不过还是用的蛮舒服的

网友:
    做出来的封装花花绿绿的.

网友(2009-01-16):
    我用过,有的能用,有的封装好像有问题,像排插针,做出来只有丝印没有焊盘。
我是用0.064的FPM,因为我用SPB 15.2.
找到你要用的封装,输出的名字改成你需要的名字。

导入BRD文件? 在设计路径属性里设到你放焊盘的地方,就可以调用啦。
    CAPTURE导入,封装名字一致就OK。HDL导入前在PART DEVELOPER里面重新定义一下FOOTPRINT属性。

网友:
    FPM默认输出封装到C:\MYSYM

网友(2009-02-19):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哈,收藏了

网友:
    好像用不了
应该是我orcad的问题!
    生成封装時显示allegro 找不到license!
    不知道哪位帮忙解释以下如何克服?

网友:
    我试试
    顶一下

网友(2009-06-28):
    哪里有0.064版的fpm啊

网友(2009-09-16):
个人觉得想了解CADENCE这个软件,还是先从封装开始的好,孰能生巧,等你熟练了再去用FPM,基本功很重要

网友:
其实这个软件很不错的说,对自己学着画板子还是很有用的,不过一般公司库文件都是现成的,我们顶多也就是用来参考一下,和那个PCBM LP Viewer一样的,作参考

网友(2010-01-21):
回复 网友A:

        把不想要显示的颜色关掉,看着就舒服了。

网友:
    请问诸位再用FPM时,能否设置生成焊盘的 pin number 顺序!比如:第一行从1-10,第二行从11-20;或者是按列进行计数,第一列1-2,第二列3-4。诸位赐教,谢谢!!!

网友(2010-02-23):
回复 楼主:

网友:
    为什么我用不成呢,
点击生成allegro,选择工具后,啥都没生成。
    报告如下:
    W- *WARNING* (axlSetVariable): (".") has to be a string or int
W- Scal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
Grids are drawn 6.400, 6.400 apart for enhanced viewability.
Loading axlcore.cxt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xlColorSet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c:\\FPM\\fpm.il"
ERROR

我用的是spb 15.2版本,是不是不支持这个版本呢?
    哪位知道的达人说一下。

网友:
    这个版本高了,15.2的用不了,下个低版本的FPM!

网友(2010-09-26):
    这是谁做出来的软件!

网友:
    下载了,用了下,生是生成了封装,但是在16.2里好像不能调用,显示不出来,请用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10-10-31):
    谢谢,又学会一招

网友:
    只支持15.7以下的,16.3的有没有?

网友(2010-12-21):
还是老老实实自己慢慢做吧

网友:
使用过,但感觉很不正规。 容易出问题。

网友:
试用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正在使用中,pin的number很纠结啊

网友(2011-04-08):
16.3好像不能用,提示如下
E- Can't change to directory: Files\FPM
Starting new drawing...
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C:/Program.scr' does not exist.
Command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有0.064的FPM的安装程序和教程么?我是学员,希望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下来用用看看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1-05-18):
安装之后运行不了?
没有任何提示,点了没反应

网友(2011-08-15):
还有这种高科技?
收藏了。

网友(2012-08-17):
神器,先收下了,感谢楼主

网友:
用过,也可以在布板时引用,就是最近发现一个问题,tqfp封装的器件,没有refdes丝印,可是另外一台电脑生成的就有丝印,可能是我系统的问题。

网友(2012-11-22):
我的问题是,做完封装,导入网络表时,封装找不到,不知道成FPM转过来还需要设置什么不

网友(2015-07-12):
楼主的帖子实在是写得太好了,不觉明厉啊!

网友C(2016-04-01):
    好像allegro16.6用不了,有更好的介绍吗?

网友(2019-02-07):
引用 网友C:
好像allegro16.6用不了,有更好的介绍吗?

现在可以用了,网上有16.6能用的FPM,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