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9-08):
pads 2005 LAYOUT
tools-options-design-drill

Specifying Copper Plating Thickness for Drill Holes
Use the Drill Oversize box to specify the amount of space that PADS Layout automatically adds to plated drill holes to account for copper plating inside drill holes. This amount of space is called drill oversize. The drill size plus the drill oversize equals the finished NC drill size diameter. CAM outputs for NC drill reflect the finished size value.

Drill oversize also applies to plated via and pin drill holes. You specify whether a via or pin is plated in the Pad Stack Setup dialog box.

网友A:
TOOLS-->OPTIONS-->DESIGN的DRILL中改为0

网友:
呵呵,楼主英语水平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OLS-->OPTIONS-->DESIGN的DRILL中改为0

Specifying Copper Plating Thickness for Drill Holes
此參數表示過孔的電鍍厚度,不能為0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指點,為何為零?

网友:
指点一下啊

楼主:
那个不能为零,表电镀厚度

网友(2008-10-11):
又学习了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决对不能改为0,否则PTH发孔就没法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