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械孔怎么做

楼主(2008-09-08):
请问机械安装孔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具体步骤

在Allegro系统中,建立一个零件(Symbol)之前,必须先建立零件的管脚(Pin)。元件封装大体上分两种,表贴和直插。针对不同的封装,需要制作不同的Padstack。
Allegro中Padstack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PAD即元件的物理焊盘
    pad有三种:

  • Regular Pad,规则焊盘(正片中)。可以是:Circle 圆型、Square 方型、Oblong 拉长圆型、Rectangle 矩型、Octagon 八边型、Shape形状(可以是任意形状)。
  • Thermal relief 热风焊盘(正负片中都可能存在)。可以是:Null(没有)、Circle 圆型、Square 方型、Oblong 拉长圆型、Rectangle 矩型、Octagon 八边型、flash形状(可以是任意形状)。
  • Anti pad 抗电边距(负片中使用),用于防止管脚与其他的网络相连。可以是:Null(没有)、Circle 圆型、Square 方型、Oblong 拉长圆型、Rectangle 矩型、Octagon 八边型、Shape形状(可以是任意形状)。
2、SOLDERMASK:阻焊层,使铜箔裸露而可以镀涂。
3、PASTEMASK:胶贴或钢网。
4、FILMMASK:预留层,用于添加用户需要添加的相应信息,根据需要使用。
表贴元件的封装焊盘,需要设置的层面及尺寸
Regular Pad
具体尺寸根据实际封装的大小进行相应调整后得到。推荐使用《IPC-SM-782A Surface Mount Design and Land Pattern Standard》中推荐的尺寸进行尺寸设计。同时推荐使用IPC-7351A LP Viewer。该软件包括目前常用的大多数SMD元件的封装。并给出其尺寸及焊盘设计尺寸。可以从www.pcblibraries.com免费下载。

 Thermal Relief
通常比Regular pad尺寸大20mil,如果Regular Pad尺寸小于40mil,根据需要适当减小。

Anti pad
通常比Regular pad尺寸大20mil,如果Regular Pad尺寸小于40mil,根据需要适当减小。

SOLDERMASK
  通常比Regular Pad尺寸大4mil。

PASTEMASK
通常比Regular Pad尺寸大4mil。

FILMMASK
似乎很少用到,暂时与SOLDERMASK 直径一样。

直插元件的封装焊盘,需要设置的层面及尺寸
    所需要层面:

  • Regular Pad
  • Thermal Relief
  • Anti pad
  • SOLDERMASK
  • PASTEMASK
  • FILMMASK
1)BEGIN LAYER-----Thermal Relief Pad和Anti Pad比实际焊盘做大0.5mm
2)END LAYER与BEGIN LAYER一样设置
2)DEFAULT INTERNAL尺寸如下
其中尺寸如下:
DRILL_SIZE >= PHYSICAL_PIN_SIZE + 10MIL
Regular Pad >= DRILL_SIZE + 16MIL (DRILL_SIZE<50)(0.4mm 1.27
Regular Pad >= DRILL_SIZE + 30MIL (DRILL_SIZE>=50)(0.76mm 1.27
Regular Pad >= DRILL_SIZE + 40MIL (钻孔为矩形或椭圆形时)(1mm
Thermal Pad = TRaXbXc-d其中TRaXbXc-d为Flash的名称(后面有介绍)
Anti Pad = DRILL_SIZE + 30MIL 0.76mm
SOLDERMASK = Regular_Pad + 6MIL 0.15mm
PASTEMASK = Regular Pad  (可以不要)
•Flash Name: TRaXbXc-d
其中:
a. Inner Diameter: Drill Size + 16MIL
b. Outer Diameter: Drill Size + 30MIL
c. Wed Open:    12 (当DRILL_SIZE = 10MIL以下)
                            15 (当DRILL_SIZE = 11~40MIL)
                            20 (当DRILL_SIZE = 41~70MIL)
                            30 (当DRILL_SIZE = 71~170 MIL)
                            40 (当DRILL_SIZE = 171 MIL以上)
也有这种说法:至于flash的开口宽度,则要根据圆周率计算一下,保证连接处的宽度不小于10mil。公式为:
DRILL SIZE × Sin30°﹙正弦函数30度﹚批注[B.K.1]:那不就是1/2?有待商榷
d.Angle:45

图 1 通孔焊盘(图中的Thermal Relief使用Flash)

PCB 元件(Symbol)的必要的 CLASS/SUBCLASS
*这些层在添加pad时已经添加,无需额外添加。其他层需要在Allegro中建立封装时添加。
**对于PLACE_BOUND_TOP,DIP元件要比零件框大1mm  SMD的话是0.2mm
注:这些层除标明必要外,其他的层可以不包括在内。另外其他层可以视情况添加进来。

序号
CLASS
SUBCLASS
元件要素
备注
1*
Eth
Top
Pad/PIN(通孔或表贴孔)
Shape(贴片IC 下的散热铜箔)
必要、有导电性
2*
Eth
Bottom
Pad/PIN(通孔或盲孔)

视需要而定、有导电性
3*
Package Geometry
Pin_Number
映射原理图元件的 pin 号。
如果 PAD没标号,表示原理图不关心这个 pin 或是机械孔。
必要
Ref Des
Silkscreen_Top
元件的位号。
必要
Component Value
Silkscreen_Top
元件型号或元件值。
必要
Package Geometry
Silkscreen_Top
元件外形和说明:线条、弧、字、Shape 等。

必要
Package Geometry
Place_Bound_Top**
元件占地区域和高度。

必要
Route Keepout
Top
禁止布线区

视需要而定
Via Keepout
Top
禁止放过孔区
视需要而定

备注
1.Regular pad,thermal relief,anti pad的概念和使用方法

答:Regular pad(正规焊盘)主要是与top layer,bottom layer,internal layer等所有的正片进行连接(包括布线和覆铜)。一般应用在顶层,底层,和信号层,因为这些层较多用正片。
    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主要是与负片进行连接和隔离绝缘。一般应用在VCC或GND等内电层,因为这些层较多用负片。但是我们在begin layer和end layer也设置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的参数,那是因为begin layer和end layer也有可能做内电层,也有可能是负片。
    综上所述,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固定焊盘的连接,如果你这一层是正片,那么就是通过你设置的Regular pad与这个焊盘连接,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在这一层无任何作用。
    如果这一层是负片,就是通过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来进行连接和隔离,Regular pad在这一层无任何作用。
    当然,一个焊盘也可以用Regular pad与top layer的正片同网络相连,同时,用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与GND内电层的负片同网络相连。

楼主:
谢谢回贴,但是上面好像没说机械孔怎么做,是不是在做焊盘里做.选unplate,孔径=焊盘直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贴,但是上面好像没说机械孔怎么做,是不是在做焊盘里做.选unplate,孔径=焊盘直径啊?

是的,机械孔直接用NPTH孔,焊盘可小于孔径。另外要添加ROUTEKEEPOUT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llegro系统中,建立一个零件(Symbol)之前,必须先建立零件的管脚(Pin)。元件封装大体上分两种,表贴和直插。针对不同的封装,需要制作不同的Padstack。
Allegro中Padstack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PAD即元件的 ...

呃,把我总结的直接帖上去了啊。呵呵

网友:
    没有电气要求的话,直接用Outline画就可以了,板厂会将所有Outline都切一下的。
所以如果你用outline画了个圆或者闭合的多边形,他们就会把这部分挖空的。
非正规方式,仅供参考~~~

网友(2012-08-14):
    写的很详细

网友(2012-11-02):
    六楼的兄弟,用allegro这样做不行,我试过了,在寻找新的方法中ing

网友:
    需要这么麻烦嘛 搞个封装生成器fpm不就有机械安装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