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机械层的outline的线宽设置的粗一些?

楼主(2008-09-08):
同上,做outline时的线很细,看着不舒服,与route keepout的细线相近,容易混,想把outline设20mil,可以找了半天没找到,向大家请教。。。

网友:
如果OUTLINE是LINE的话可以直接CHANGE线宽为20MIL.

网友:
其实你可以把这两层的颜色改变一下就OK了么??
这个很简单的

设置ONLINE的宽度

设置ONLINE的宽度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0-04-26):
change线宽为0.2mm.

网友(2010-11-30):
只有是line的前提下才可以更改哦,否则CHANGE 不了的

网友(2014-06-13):
应该是shape。。不然用不了z-cope生成route keepout。。改变不同颜色就好了。。

网友(2019-06-21):
如果是shape的话,先decompose shape,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