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无法走到孔中心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allegro在不同网络的情况下,走线是不能走到孔中心去的,而不走到中心去就会产生预拉线,请问有什么办法在不同网络有DRC的情况下把线走到孔中心去?这个功能对于我们有非常大的用处,不知道是否有skill程序可以实现这一点?

网友:
是不是下面的问题,试下OFF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把孔打在格点上
格点设置大一点
走线按着格点走看看呢

楼主:
元件的孔不一定是在格点上的
我的意思是说我要从一个网络连线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网络,肯定会有DRC,而且线是无法走到属于另外一个网络的元件的引脚中心的,在不改动逻辑图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走到孔中心?

网友:
从A管脚引一根走线
再从B管脚引一根走线
再把两根走线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