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高手

楼主(2008-09-09):
各位大大,我是个新人orcad15.7。我现在有个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1.在使用Pspice中的Schematics软件时,找不到它的元件库(我原来使用的是protel),请告诉我元件库在什么地方(包括OrCAD Capture软件)?2.如何将自制的元件图加入元件库中?
在此先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先看些书吧, 基本的东西将来将去就没意思了

网友:
如果你装CADENCE的话

库的位置Cadence\SPB_15.2\tools\capture\library
一般应该都在library里面
你搜索library文件夹了
你可以把自己做的元件放到自己的库里,也可以通过打开library里面任意的元件库,在里面添加你的新元件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