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ncept里面skill如何正确加载

楼主(2008-09-09):
请各位指点一下
按网上一篇文章的例子
skill文件放cadence\tools\fet\skill-01.00\context\ 里面了
在Cadence\share\cdssetup\conceptconcepthdl.scr文件里面添加了

mpsdeclare nets_extend
mpstool=nets_extendServer
mpsruncommand="cnskill -nongraph ex_bodynets.il"
mpstimeout=35
;

但启动design entry时总报这个错误
Parse error in C:\Cadence\share\local\cdssetup/concept/concepthdl_menu.txt
Line 341: ID nets_extend not found in command list.

网友:
参照

编好的SKILL源程序必须放在Cadence安装目录下的tools\fet\skill-01.00\context目录中,不需要编译,可以直接解释运行。另外,需要将下面一段说明放入Cadence\share\ cdssetup\concept下的concepthdl.scr文件中。该文件在Concept HDL启动时进行加载,将每一个自定义命令都加载进去。
{evechodecl.scr}
mpsdeclare eventecho
;; 命令名。
mpstool=eventEchoServer
;; 应用服务名。
mpsruncommand="cnskill -nongraph evecho.il"
;; 如何加载SKILL程序。
mpstimeout=35
;; 设置服务超时不响应的时间。
这样,程序就可以在Concept HDL上运行了。打开Concept HDL,在它的Console Window中输入自定义的命令:nets_extend,然后点击已打开的某页原理图中的一个元器件,就可以看到与其相连的网络连线也一起显示高亮了。

楼主:
就是参考这个例子来的,但你不觉得
{evechodecl.scr}
mpsdeclare eventecho
mpstool=eventEchoServer
mpsruncommand=”cnskill -nongraph evecho.il”
mpstimeout=35
;
这段script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启动design entry时总报这个错误
Parse error in C:\Cadence\share\local\cdssetup/concept/concepthdl_menu.txt
Line 341: ID nets_extend not found in command list.

可能这个错误报告是因为我想把这个命令挂在系统菜单上而没有弄对产生的。请问怎么样解决?

网友(2010-05-26):
會不會是指定路徑的問題?
C:\Cadence\share\local\cdssetup/concept/concepthdl_menu.txt
以上路徑有左斜線(\)與右斜線(/),Allegro的路徑與一般使用的符號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