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过孔上给测试点加个符号,比如三角符号

楼主(2008-09-09):
来区别开没有加测试点的过孔;

网友:
    添加成功后,打开下面层面即可显示。

楼主:
还真是这样

斑竹,谢谢了

网友(2008-12-14):
    还要在这里面设置符号类型

网友:
    我顶……
好内容!

网友(2009-03-01):
    那个软件?

网友(2009-10-09):
    学习了下,谢谢斑竹!

网友(2011-12-28):
    mark,说不定以后会用着

网友(2020-06-10):
    设置测试点属性就可以自动添加的

网友(2021-01-23):
    #在这里快速回复#高速PCB设计中常规PCB布线,有以下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