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分割一个设计中的多块PCB

楼主(2008-09-09):
我想把几块简单的PCB画在一起,从原理图开始一直到画好PCB,然后不知道用什么线设置每块PCB的边界,好制版时切开这几块板子。有人知道烦请告诉下,谢谢

网友:
可以设置工艺边把

网友:
在NCROUTE PATH层通过ADD LINE\ADD ARC\ADD RARC等命令画line来组成的槽孔可以对PCB进行分割,PCB加工时会把这些线用铣刀铣成槽孔(目前常用的最小线宽是0.8mm)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网友:
如果没有找到NCROUTE PATH层,可以自己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