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仿真波形分析!

楼主(2008-09-09):
5金币
哪位大哥能帮忙简单分析一下这个波形,小弟刚开始学allegro,不是太懂。
拓扑图是一个滤波电路,用的仿真工具是SigXplorer,查看波形用的是SigWave。
其中时钟周期是PULSE 2MHZ,J1是驱动,J2是接收。做的是信号完整性仿真的反射仿真。
小弟不清楚为啥它俩的波形是一高一低,差距太大,还有从图中还能分析到哪些信息啊。
补充:在做反射参数设置时,发现不管我选择单调性测量还是噪声容限测量或者是其他,为啥波形都显示一样啊?
请大哥们不吝赐教。
小弟谢了!

这是仿真波形图

这是仿真波形图

这是拓扑图

这是拓扑图

网友:
我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1,楼主其实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就是,低速信号也存在信号完整性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低速信号,上升沿很快。而有些规范,如I2C,对上升沿等有要求。
2,一高一低很好解释,那就是在驱动端有串联电阻,输出电压被分压,我怀疑楼主在提取拓扑前,没有正确设置叠层,使得提取出来的传输线阻抗只有30几欧姆,一般像此类信号,走4mil或5mil,阻抗通常会到50欧姆以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接收端得到的波形电平应该会到3V左右。
3,还可以看到,上升沿从驱动端到接收端,衰减了很多(注意X轴标尺是us)。
4,至于为什么波形都一样,我对SQ不熟,我猜测,不管选什么测量,仿真的拓扑,模型是一样的,波形当然一样,只是仿真后测量报告会有所区别。

楼主:
不知道为啥,图形没有显示全,要是看不到,麻烦大家下载了看,如果问题解决了,我会给大哥加威望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1,楼主其实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就是,低速信号也存在信号完整性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低速信号,上升沿很快。而有些规范,如I2C,对上升沿等有要求。
2,一高一低很好解释,那就是在驱动端 ...

你好,你的意思我基本理解了,您能告诉我一下,比如为何会出现衰减,是在哪里设置,还有是不是有(震铃)震荡产生啊,还有过冲等,它们又是如何消除/降低的,谢谢您了。

网友:
抄一段话在这里:
“当信号沿着实际有损传输线传播时,高频分量的幅度减小而低频分量的幅度保持不变。由于这种选择性的衰减,信号的带宽降低。随着信号带宽的降低,信号的上升沿会增长。正式这与频率有关的损耗使得上升沿退化”
这样应该会比较容易理解吧,并不是设置的问题。
震荡由阻抗不匹配造成,是否有过冲,你可以去跟器件的数据手册比较看看。

网友:
    楼主其实没有必要在这个仿真问题上花太多精力,如果你想学习仿真软件,不如选择一些SI的经典案例来学习。
    如果你想通过仿真得到这个LPF的真实性能,我以前的帖子里提过,这是用数字电路的分析方法求模拟电路的解,所以是没有答案的。
    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仿真而仿真,立足点就错了。
在SI仿真里,传输线是最最核心的因素,任何仿真离开传输线都是免谈。
    从时域简单分析一下:
    2MHz的激励,周期500ns,上升时间取1/10约为50ns,楼主仿真的传输线最长的为400mil,传输延时约0.07ns,好了,还记得高速信号是怎么定义的吗?即传输延时大于1/2或1/4信号上升时间,在这个例子里,0.07ns和50ns的1/2或1/4比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传输线的影响几乎是0,更谈不上需要匹配了。所以你的电路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电感和电容,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它们对信号在频域的影响,而不需要关注时域。试想:有谁会在方波信号上并联多个几十pF的电容到地的呢?这也是上升沿衰减很多的原因。
解释一下振铃:
上面分析过,传输线延时太小,为短线,这时完全表现为集总参数,它的等效L、C和其它分立LC共同作用,使得电路Q值太高,产生振铃。过冲在0.5V以内,可以接受。
    最后的建议:多看看书,了解些基础知识,千万不要为仿真而做仿真,这也是很多新手容易忽略的地方,要真正做好仿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大量的实践缺一不可。

网友:
    楼主可以放大一下输出波形的边沿,看看上升时间多少。
SQ的TLSIM在仿真时,激励的上升时间由模型的RAMP确定。也可以直接看看IBIS的ramp数据。从图中可以看到输出端波形上升沿很快。
Allen给出了高速信号的定义,不过在这里上升时间并不能简单的说是周期的几分之几,而应该由器件决定,只是趋势当然是速度越快,上升时间越小。

楼主:
    Allen版主,谢谢您的建议。我这段时间正在努力看仿真,也理解了您上次给我提的建议,知道了自己的错误。谢谢,呵呵。
    针对您的回复,我有几个问题还想请教:
    1.激励的大小受什么因素影响(这个2M的激励是我随便加的)。
    2.“传输线最长的为400mil,传输延时约0.07ns”这个是如何计算的。
3.仿真如何得到信号在频域的影响(我真正的目的就是想在频域里对电路进行仿真)。
    希望您能帮帮我,谢谢Allen。

楼主:
    谢谢tianya ,你的回复帮助了我好多问题!

楼主:
    是不是只能给一个人(悬赏)积分啊?
    我还想给Allen,呵呵

网友B:
    (1)上升时间取周期的1/10是经验值,是在没有器件资料的情况下为了方便估算而设。
(2)激励的大小只跟信号源自己有关,你可能想问输出的大小吧,你这里的输出大小主要跟电路的衰减系数及传输线损耗有关,但后者在这里很小。
    (3)计算传输延时可以通过阻抗计算工具如Polar得到。
    (4)要在频域里仿真,入门的如Pspice,专业一些的如Saber,其它也有不少,不过我没用过。
    积分我就不要了,我已经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上升时间取周期的1/10是经验值,是在没有器件资料的情况下为了方便估算而设。
(2)激励的大小只跟信号源自己有关,你可能想问输出的大小吧,你这里的输出大小主要跟电路的衰减系数及传输线损耗有关,但后者在 ...

    谢谢Allen,我受教了,继续努力学习!!!
不知道在SigXplorer中能不能进行频域仿真啊(我只知道在Sigwave中可以选择FFT模式显示,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频域仿真)?
    祝EDA365论坛网越办越好!!!

网友B:
    SigXplorer不能做频域仿真,FFT是基于时域仿真的结果变换所得,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gXplorer不能做频域仿真,FFT是基于时域仿真的结果变换所得,没有意义。

    哦 学习了,今天收获很大,谢谢大家,谢谢EDA365

网友:
    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