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导入CAM后不对齐

楼主(2008-09-09):
钻孔层NC DRILL 与其他层不对齐。都选的是参考绝对原点。如图,高手指点下,怎么才能让它们对齐啊?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对齐.PNG

楼主:
呵呵,不会发图,放在附件中了

高手看下

网友:
用MOVE的命令,选中钻孔层,点击你要参考对位的一个孔,移动钻孔层到你选中的孔对应的焊盘,按鼠标左键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版主,问题完全解决!

网友(2009-01-17):
我的也对不齐,难道CAM350在导入时不会自动对齐吗,那这个软件也太傻了

网友(2009-02-17):
好像与钻孔的设置与导入时的小数点设置有关系。
不用天天手动对齐的。

网友(2009-05-13):
到我那里去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08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