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电层电源和地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我的电源层没有分割 走的线 只分割了2个小块 其他的走线  地层分割了  请问这样走EMC能过吗 我的板子是400M的时钟

网友:
请问你的板层是怎么处理的    一般是保持地平面的完整性  电源层可以适当的分割的

楼主:
top   s   gnd  s  s  power  s  button  地分割了 但是BGA有很多电源  只能走线  把电源层给走的分开了  但是电源很多  所以电源就只能分割一些空白的区域  其他的走的15MIL的线
EMC能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