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的弱点

楼主(2008-09-09):
EXP的一个很要命的弱点:

丝印文字的大小和字体,可控性很差。

不能整体修改

网友:
应该可以吧,没用过,AD是可以的Shift+F

网友:
可以整体改,在绘图模式下,将显示调整只显示丝印文字,全选然后右键属性编辑!有好方法的同志再说说

楼主:
字体的粗细是不能整体修改的,我就为这个烦,几十个元件标号要一个个修改。直接修改元件封装的丝印粗细还不行。

楼主:
可以整体修改元件丝印的字体,高度和方向. 但是,不能同时修改pen width. 只能一个个的修改. 这个是麻烦的呀.

网友:
再不行就在中心库中修改CELL,CELL中的元件丝印的字体,高度width全可以导进EXP,这样是有好处的!

网友(2009-07-03):
楼上的说的对,我这样试过,还可以

网友(2009-08-07):
我用2005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