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a和Plane的距离怎么设?怎么删除一个Plane?

楼主(2008-09-09):
我画了一块四层板,第二层有AGND和GND两个Plane,我想把Via和Plane之间的间距设的大一些,请问在哪儿设置?
另外,我想把Plane删除重画,但不知道怎么删除,请高手指教。
还有,是不是画了Plane就不能撤消操作了?好像画了Plane之后工具条上的“Undo”按钮就变灰色了。

网友:
在Rules里面,
設定VIA与GND的NETS間的間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封装的时候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