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元件遇到的小问题

楼主(2008-09-09):
给某个元件制作原理图,按书山说的,把电源和地的形状设置为zero length,在元件编辑窗口里能看到中间有个十字的小圆圈,但是将元件添加到原理图中去后,小圆圈没了,对应的引脚上啥东西都没有。这是正常的吗?看起来真别扭!

楼主:
再补充一个问题,我想用电子表格生成一个元件,填写了一半的时候save了一下,结果直接给生成了只包括一半引脚的元件。想继续用表格把剩下的补上,可是不知道怎么再进入电子表格编辑界面???

楼主:
又想到一个问题,呵呵!今天想画一个电感的原理图,可是用画圆弧的工具画出来的圆弧总是占两个网格,而ORCAD的库里的却只占一个网格,那是怎么画出来的呢?小弟因工作需要刚刚学习用Cadence画图,边学边做,问题真的很多,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某个元件制作原理图,按书山说的,把电源和地的形状设置为zero length,在元件编辑窗口里能看到中间有个十字的小圆圈,但是将元件添加到原理图中去后,小圆圈没了,对应的引脚上啥东西都没有。这是正常的吗?看起来 ...

电源引脚最好也用line,比较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个问题,我想用电子表格生成一个元件,填写了一半的时候save了一下,结果直接给生成了只包括一半引脚的元件。想继续用表格把剩下的补上,可是不知道怎么再进入电子表格编辑界面???

只能在做一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想到一个问题,呵呵!今天想画一个电感的原理图,可是用画圆弧的工具画出来的圆弧总是占两个网格,而ORCAD的库里的却只占一个网格,那是怎么画出来的呢?小弟因工作需要刚刚学习用Cadence画图,边学边做,问题真的 ...

取消 格点吸附 就可以画稍微小一点的了

楼主:
thanks very much!
I fu le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