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棘手问题:大家如何在已画好的板框基础上再加一个槽

楼主(2008-09-09):
    遇到一个棘手问题:大家如何在已画好的板框基础上再加一个槽(如果在板内到好说)

就是在板边加一个开槽作为指示标识
    是在板框器件布局布线都搞完之后有需新加的一个要求

我现在的做饭只是在画出一个框然后与原板框版边重叠,搞完还得再加上说明
这样做是否好呢?

    还有什么好方法没

网友:
    选中板框需要开槽的那条线,点右键Add Corner再改坐标调整,虽然有点麻烦,但实用哈!

楼主:
    确实麻烦点

网友:
    麻烦,是比较 麻烦

网友:
    要我啊,我就畫完了再一段段地改坐標..

网友:
    也可以选择board outline  点击split 然后根据坐标重新画就可以啦 建议你在出CAM的时候 单独设置一层用作特殊板框的描述,以便CAM工程师理解

网友A:
    SPLIT可以的

    小技巧:你先AO,再split,此时不会产生斜线段,很好调整!

网友:
    2楼楼主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技巧:你先AO,再split,此时不会产生斜线段,很好调整!
    我实际操作了一下
你看是否是这样的过程
需要2次split
剩下就是调整线到设置的位置

网友(2008-10-11):
    又学习了一下招谢谢

网友:
    不顶不好意思!

网友:
    多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