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改线粗细

楼主(2008-09-09):
怎么能给某些原理图的线改粗细?
我的方法是画出line设定到所需的粗细和颜色,然后叠加到需要标示的地方,叠加之后就不能再更改线粗细了。

新建 BMP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能给某些原理图的线改粗细?
我的方法是画出line设定到所需的粗细和颜色,然后叠加到需要标示的地方,叠加之后就不能再更改线粗细了。

电气线是不能改变粗细的, 只能用你那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在为调整这种粗线烦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