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Allegro.PCB安装指南

楼主(2008-09-09):
转:

版本:[PCB设计].TLF-SOFT-cadence.allegro.PCB.v16.0-SHooTERS

步骤:1.运行安装程序,安装license server,一路next下去,不用选择任何文件。(.install lic-server)

          2.拷贝SHooTERS\license_manager目录下的文件到license server的安装目录,通常是“盘符:\Cadence\license_manager.(.copy license_manager\* to lic-manager installdir)

          3.设置license server(.setup lic-mananger),SHooTERS中的说明是这么说的,但是如何设置呢,其实就是打开license server的安装目录下的lmtools,切换到config services选项卡中,在path to license file中,指向“盘符:\Cadence\license_manager\cadence.lic”,由于缺省的license文件是license.dat中,所以这个必须要设置才行。

         4.安装SPB,注意把license server的Port设置为5280(因为cadence.lic中是这个),host id则设置为本机的计算机名(注意,好像计算机名设置为中文会有问题!),然后一路安装。(.install allegro (lic-server port 5280))

         5.运行Cadence_Allegro_Patch.exe进行patch,patch时指向“盘符:\Cadence\SPB_16.0\tools”。

         6.重启下计算机,基本上就可以了!

其它:1.如果运行时提示无法定位某个dll的入口点之类,记下其名字,在“盘符:\Cadence\SPB_16.0\tools”中搜索,将其拷贝到windows的system32目录下。

          2.有的版本的crack在patch时,会说某些方便无法patch,将相应文件改名后,再patch,完了再改回去。但SHooTERS版本我装了几次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3.如果重启后无法运行,试着在lmtools中的“Start/Stop/Reread”选项卡中,先Stop server,再Start Server。

         4.在上面的步骤4中,也可以不填写任何值,直接一路安装。完了后在Windows环境变量中添加变量CDS_LIC_FILE,其值为5280@yourhostname(将youhostname改为你的计算机名)。

         5.Host id和环境变量的查看与设置:Windows徽标键+Pause/Break键打开系统属性,分步在“计算机名”和“高级”选项卡中。

说明:上述过程仅供参考,另外商业应用请使用版权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