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层显示问题

楼主(2008-09-10):
如何单独显示比如 LED,TP(测试点)等元件的value?

楼主:
追加一个问题: ASSEMBLY 的意义是?1 O6 N. C4 l* K
我出丝印的时候没有出它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ASSEMBLY层是装配层。如你的库有丝印层。出丝印层时可不加ASSEMBLY层

网友:
ASSEMBLY 在实际做出来的板子中是不会体现出来的,只是用来提供给工厂焊接用的.